电源带不起负荷 ( 已修好)

楼主(2008-11-09):
龙卷风 多彩DLP-330A 空载3.3V、5V、12V 、5Vsb、PW-OK电压都正常,12V单独带1.5欧电阻就不工作,5V、3.3V单独带就没有问题,12V单独带5.6欧可以工作但电压已下降到11.2V了。用同样方法另一300W杂牌就没有问题,电压下降得也不明显。更换了次级所有电容,470u/200V电容检查未失容,未发现虚焊。13009 b极电阻阻值也正常。分析5V、3.3V单独带没有问题是因为电压低电流小缘故,12V也没有单独的过流保护;应该是电源整体带载能力差。电路与论坛上长城ATX-300P4-PFC相似,TL494和一个双列8脚看不清的IC组合。请高手帮忙分析解决。
先谢了

网友:
这个电源有个可笑的地方,象铁芯变压器的扼流圈不是接在全桥之后而是接在之前,并且用跳线短接,等于虚设。

网友:
扼流圈是假的,不信你拆开看看。
推理出整个电源先天不良,
建议更换电源。
不然,坏个硬盘、主板等等,就会因小失大了。

网友:
的确是假的,万用表量是开路。不过这个电源据用户讲原来是好的。我也不赞成使用,就当是学习机会,一个课题——ATX电源原来正常,现出现带载差,怎么检查?

网友:
有个二极管旁边并排一个电阻失效,换了就好了
这样的电源有些可以勉强长期使用下去,最后的结果是:
烧了几个元件,其中一个是494(7500),我遇到有20个以上了

网友:
谢谢楼上,能说说电阻的具体位置吗?输出整流二极管倒好找,小型二极管那么多,不好找啊。

网友(2008-12-10):
问题已解决!最近因为比较忙,没有及时通报。

是推动管有一只性能不良所致。在路检查PN结没发现问题,就没有拆下量。494 的 8\11脚分别为2.09、2.06V相差不大,拿不准是否该换494,于是搬出很久未用的示波器,8\11脚脉冲都有,但不对称,11脚幅值高带畸变。于是拆下两个C945量,11脚那只be结正向电阻过大,MF47 1K档测40K,显然不对。换C945后故障解决。 那个所谓的PFC假货,用户不同意拆,就没有管它,等它继续装在上面摆样子。现在据用户讲已经正常工作一个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哈徐师傅  是那一路的二极管   我也有个与楼主一样的电源

网友:
推动管(于是拆下两个C945量)应该是在大的变压器附件

网友:
楼主强呀,我现在手头又有一个电源是换了+5VSB滤波电容后使用了一个月,就经常出现死机了,手头上没有假负载,想自己做一个,再测试看是哪路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