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台康柏NC6000到底哪里问题?

楼主(2008-11-09):
前几天接修的一台康柏NC6000,能触发灯亮不工作,PT098A+诊断卡+3.3V和RESET灯常亮。当时检查了很久没找出原因,偶尔有时候不知道动了哪里复位灯不亮了,这时所有电压都有了,关了再开复位灯又亮了。当然首先加焊了MAX1987,故障一样。开始怀疑南桥或北桥虚焊,用手按压没有反应,压显卡也是一样。后来加焊了南桥,不行;加焊了北桥,也不行;一狠心,把显卡也加焊了,故障依旧。正在不知所措时,用手摸了一下MAX1987旁边的小阻容,复位灯不亮了。首先说明,这个动作不是每次都灵,要手指上下按到某个位置时才有效。想可能还是MAX1987虚焊,加焊,不行;拆下来清洗干净重新焊,不行。实在没法了,到了今天,按照朋友的建议,换了个MAX1987,谁知道噩梦开始了。焊好检查确实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加电,发现电流表突然跳到了最大设定值,电压表跳到了0V保护。以为芯片焊短路了,检查再三,确实没有短路,还是加焊了,再上电,结果一样。检查发现旁边的场管FDS6694击穿了,换了。估计新换的MAX1987有问题(新买的啊,鄙视卖芯片给我的那个家伙),因为手头上没有第二个这芯片了,只能换回原来的那个芯片,上电还是短路保护。然后一一检查,没有发现哪里有短路的地方了。用表测电源口没有短路的,估计负载哪里问题。说明一点,我从头到尾一直没有上CPU的,都是用假负载的。本人技术有限,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请求各路高手帮一下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或者哪位有图纸的能否提供一份,我的邮箱:NO.1china@126.com,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HP nc6000点图

HP  nc6000点图

网友:
HP nc6000 pdf 文档

HP  nc6000  pdf  文档

网友:
HP NC6000 PDF

HP  NC6000  PDF

网友:
点位图和PDF文档都给你了能不能搞好就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怎么下了的资料都打不开?老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自己没焊好芯片 导致短路 还赖人家卖芯片的坑你 真是的  先鄙视你一下  再就是你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1987没焊好导致的 还加焊这个加焊那个  好板子都给你焊坏了 再鄙视你一下   解决办法 把CPU供电的管子拆下来 排除短路后把芯片认认真真焊好 装好后再加电  再不好就给别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焊好芯片 导致短路 还赖人家卖芯片的坑你 真是的  先鄙视你一下  再就是你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1987没焊好导致的 还加焊这个加焊那个  好板子都给你焊坏了 再鄙视你一下   解决办法 把CPU供电的管子拆下来 ...

不要随便做桥、买的芯片好坏很难说。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凌风师傅的无私奉献,有了你的图,电路查起来容易多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点位图我下了三次还是解压出错,PDF电路图就很好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原因。

然后就是虚心的接受本本波师傅的批评教导,非常感谢你的指点。至于焊接类似MAX1987这种芯片,本人还是比较小心的,成功率也比较高,试过有焊虚焊的,之前还没试过焊短路的,这次也不排除有可能焊短路了,不过我每个脚都两两测试过才上电的。供芯片的那小子合作也有三四年了,也就是上次拿的那十个ADP3421没几个好的才对他失去信心的。因为很多芯片都是散新或拆机的,有坏的也难免,不能怪他。加焊南北桥和显卡,应该跟他们没关系,因为全部焊过后还有测试过有电压正常的,问题就出在换MAX1987后。

以下请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点位图下了解压出错。

网友:
查系统供电单元 MAX1999
碰到相同的问题,1987不亮,导致系统供电短路。

全部换新。

网友:
这种机修过很多都是MAX1987芯片虚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短路的原因是错把N管代换成P管了(惭愧一下,犯了个低级错误),另外换一个MAX1987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忘了说明一下,二楼凌风师傅的“nc6000点图”,后来我用迅雷下载就没有问题了,资料本身没有问题,可能是网络问题。刚才想起想编辑我上面的回复说明的时候,不给我编辑了。

网友:
我下不了?

网友:
1987没焊好也会引起短路吗?

网友:
谢谢上面的兄弟,我也想看看这个线路图,

网友(2009-02-26):
大大...點圖有問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