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指针万用表测场效应管

楼主(2007-06-27):
张先生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如果要问更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找一块有R*10K挡的指针表,将表打在R*10K挡,把管子放在绝缘好的板上,(因为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如万用表的玻璃上,先用镊子短路一下管脚,用黑笔定住D极,红笔定住S极,用一个手指摸G极,另一手指摸黑笔,这时候表针大幅度偏转,摸着G极的手指不放,摸着黑笔的手指放开黑笔,去摸红笔,这时表针反偏,再摸黑笔正偏,又摸红笔又反偏,正常的管子偏转脚度非常大,接近0欧姆,坏的管子不偏转,(不包括击穿),性能变坏的偏转小。由于管子结构不同,在正偏时手指放开黑笔后表针反不反偏都为正常。(就是有的还是保持在0欧姆左右,有的手指放开黑表笔后表针就回到无穷大)。原理就是给控制栅极(G)加个高或低的电位,使其导通或截止。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加个电路图上去,就显得专业一点

一个电阻,一个开关就可以做一个判断MOS管放大能力的工具,如果再做个MOS管的测试座上去,那就比较方便了。这是我用WPS画的,应该大家可以看懂吧。
我按数字表画的,模拟表比数字表可以判断得更清楚,表笔反过来。原来图上的MOS管画得不标准,重新画了。

改进为微动开关,使用会更舒服一些,微动开关常开和长闭都可以,当然数据正好相反。

网友:
(技术以外的争议,我保管了。我们这里还是讨论技术问题。)
看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给大家一点方便,我是按N-MOSFET画的,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2009-02-23):
张老师 费心了 我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还是张先生厉害啊,又开发出一个工具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