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9):
各位大哥看看图里箭头位置的零件(像变压器一样的结构只有两个脚)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我折下来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的?

网友:
不起作用,是故弄玄虚,电路板上是短接的。请问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可能是扼流圈。有些电路是没有的。
[
]

网友:
功率校正电感
也就是被动式PFC
杂牌的电源,包括部分的富士康,金河田等低端产品,里面的PFC多数是假的,实际上在PCB上会用跳线直连。

网友:
无穷大是断路了,不用它用导线相连试试。

网友:
正常应该是扼流圈,直接用线短接也可以.
很多小厂家这样做是为了装饰,增加重量.修过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朋友应该见过不少!

网友:
牌子是:多彩科技DLP-310A,我看了一下电路板,发现此(变压器)的两条线焊盘处同时还有一根跳线并联着。
那东西无用为什么那些厂家还要装在那里呢?

网友:
装着片钱的,可以多买5元钱,不是人做的,垃圾!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实地拆了一个,哎好假啊,还一直没注意。
[
]

网友:
百元以内电源PFC电路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是PFC的电感..电阻无穷大代表已经断路了..

网友:
电源也修了不少一直没注意还有这样的假货,

网友:
哎!!!!!! 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呢???????

网友:
哈哈,假的PFC电感,真的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用的,多彩这种电源里边全是纸,真接短接就行了,作用主要是为了让电厂少发无功功率,多发有功,因为无功卖不到大家的钱,无功发得多,有功必然就发得少了.要不然发电机会过流.所以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直接短接完了,我是拆开一个就短接一个.

网友:
现在的造假也不错呀。完全可以乱真呀。

网友:
正常应该是扼流圈,直接用线短接也可以.
很多小厂家这样做是为了装饰,增加重量,骗人用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电感线圈,原来是废铁一堆!

网友:
以前就是搞得我莫名其妙的。今天晃然大悟了

网友:
我的电源里就有这么一个!可是我拆开看看,里面的线不是连在一起的!拿表一量100多欧姆!!正常丫!我的电源是180元买的!

网友:
我认为这种造假并非针对消费者,而是为了过认证关。不然不让进市场卖啊!

网友:
哈哈....很有意思..现在什么都造假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PFC,原来是一堆废铁!

网友:
是这样的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一个变压器里面有线圈咧,还是废铁一堆增加重量的,学习了!!!!!!!!!

网友:
无源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感 很多劣质的电源 PFC都是假的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大侠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2008-12-09):
就是FPC但大多数杂牌都是假的

网友:
有很多是电杆起PFC作用

网友:
百元以内电源PFC电路基本都是假的
假PFC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扼流圈,我修过一个联想的品牌机电源,里面有一个,

网友:
唉!早已屡见不鲜,所以我一直用台达和全汉或者航嘉,长城的一般都是低端机用,国产的二线像鑫谷、金和田、大水牛的也可以考虑,选电源杂牌的一定不要用,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