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笔记本主板不加电 急急急!!!!

楼主(2008-11-10):
这本在1年前显示芯片就出现虚焊了的问题了,偶用块胶片垫压在显示芯片上用到5月份就起不来了.(原因是这样的5月份天气很热,偶把本本放在一辆黑色的轿车里忘记拿下来了,当时车内的温度被太阳晒到已经有70度以上了到了晚上用本本事就在也起不来了把键盘撤了按住显示芯片,CPU风扇会转但是屏幕没显示,多起几次还是会起起来放了手就没显示了).这几天晚上闲的无事就把主板撤出来做BUG焊接,现在插上电源冲电指示灯亮,按下开机建电源指示灯也亮,但是CPU风扇不转,查Max1631主控制芯片22脚和外部的高端管,16V主供电都正常。.
偶是新手请高手指教急了现在已经全部撤完了, 谢谢

网友:
BUG焊接是什么?
你给我们看的是Max163

网友:
应该是BGA吧...查一下1631的9脚/2.5V和11脚/5V (PG信号)还有23脚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