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 vast crt ,行幅偏右故障

楼主(2008-11-10):
开机行幅偏右,找到了这个调整电位器,可以调整到满屏,关机,再开,花屏,把电位器调到原位,不花,再调到满屏也不花,关机再开又花,
就是说,调整到满屏显示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关机再开就花屏,电位器重新调整又可以正常显示,关机再开就花,
是不是这个电位器有问题啊,还是周围零件有问题
望高手解答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小兄弟不是电位器的问题,调节的过大时再开机就可能导致行扫不同步,看看还有别的有关图像位置的调节电位器,还有分辨率的变化会导致走偏,另外可调整一下屏幕刷新频率看看。实在不行有个歪招在显像管后面调磁偏量看看(在行偏转线圈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兄弟不是电位器的问题,调节的过大时再开机就可能导致行扫不同步,看看还有别的有关图像位置的调节电位器,还有分辨率的变化会导致走偏,另外可调整一下屏幕刷新频率看看。实在不行有个歪招在显像管后面调磁偏 ...

现在这个显示器黑屏了,奶奶的,有机会再试一下,调磁偏看看,

网友:
太老显示器不支持这个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