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开机几秒后黑屏?

楼主(2008-11-10):
benq FP71G+ 打开后先显示benq标志,然后显示桌面,但是过几秒后完全黑屏,显示灯为绿色,可以闻到烧焦味。请问一下各位大师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你检查一下电源一体板上面的5707 9024 还有160/0.22电容,还有保险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但是灯管有问题也会一亮就黑屏.

网友:
这是通病了,你检查一下电源一体板上面的5707 9024 还有160/0.22电容,还有保险
完全正确。

网友:
两变压器T803\T804烧了,这两东西有没呢?
换一块高压板多少?

网友:
前两天我刚修了一台明基Q5T4 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本认为是通病!所以测量5707 9204但是没有问题!后来发现电源芯片TL1451A一引脚连接的C734电容漏电!将C734电容焊下然后对地短接  问题解决! 不知道我的这个经验对你有没有帮助 你看看吧

网友:
通病,你检查一下电源一体板上面的5707 9024 还有160/0.22电容,还有保险

网友:
换了两个变压器好了,谢谢,这高压板就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