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400笔记本雷击后不能上网

楼主(2008-11-10):
dell d6400
笔记本
雷击后不能上网,查上网线无反应。
笔记本

网友:
一般网卡芯片挂了,隔离电感到RJ45接口那一段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隔离电感出问题也少,但不排除。可以找个同尺寸、同样电感数目的代换一个。主要容易出问题的在隔离电感到网卡芯片这一段,打一对接收线和一对发送线的阻抗,容易出现互短或者对地的情况。

网友:
网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网卡试试

网友:
防雷击芯片----网卡--------南桥

网友A:
网卡芯片,防雷线圈坏了吧

网友:
先查一下防雷击芯片摸一下网卡芯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