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calypso yar43kjz

楼主(2008-11-10):
一块迈拓250G硬盘不通电了,查L7250和W503短路,换了一个L7250,用2DPFS20V代换W503,之后开机就是检测到的硬盘就出现MAXTOR CALYPSO YAR43KJZ
硬盘

网友:
固件坏是吗用PC3000修是吗

网友:
不知你修好没有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盘MT 7Y250PO;SN:Y6286J9E FRI:YAR41BWO。通电不转驱动芯片L7250E发烧。更换后电机已转动但还是不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