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75pbz键盘问题

楼主(2008-11-10):
d875pbz键盘问题,它在DOS什么都可以用,进系统就用不着啦。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刚进系统肯定是不管用的,你可以试着多等会啊,回为系统它还要自认一下主板驱动的,等所有驱动都认好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有可以能系统问题 量一下键盘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