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08-11-10):
主机正常,开机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RGB无电压,5V正常,70V测试为82V,12V和6.3V没有,G1没有,高压也没有只有54V,行管C极电压54V,请问解决思路.

网友:
重点查行电路,行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行管是好的,B极没有电压

网友:
一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状况,有没有高手进行一下详细的指导啊

网友:
先断开B+再通电看看有没有12V和6.3V
如果有那就是行部分和二次电源部份,

网友:
先谢了我看看再说,不是很懂,要慢慢看看

网友:
断开B+还是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呢,我也没什么可以替换的

网友:
你的显示器已经进入保护状态了。在开机的瞬间测12V和6.3V。如果开机瞬间有一会才没有,那说明MCU工作了一下的,随后由于电路有问题进入了保护,如果在开机瞬间也没有的话,那说明MCU没有工作或工用不正常,你先检查MC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始终没有6.3V和12V电压,变压器T102没有只有一路54V输出,其它电压都没有输出

网友:
查MCU电路  好像没有工作

网友:
应该是处于保护状态!最好查一下场管的供电,稳压二极管和场管本身!有好多显示器因为场块坏处于保护状态!如果有场块!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算了,不修了,直接放弃了,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