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不上电(LCD无显示)

楼主(2008-11-10):
一个矩力MP3(装1.5V的七号电池那种),主控是2085,插电脑可以发现闪存卡,也可以读写里面的文件但开机没有反应,测试电容上有3V电压,晶振上24.765的0.8V左右压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师傅们给点意见.
电脑
文件

网友(2009-01-24):
有可能是屏没上电,就是屏没有焊好.

网友:
固件不对的可能比较多!也可能是屏挂了!
具体要看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了!如果是使用中这样的屏坏的可能比较多!如果是别人的到手几这样,固件的可能比较多!拆开看板号!没板号的话,看品牌!一般是板号!呵呵!找个同样的固件刷下!基本没问题!能识别移动磁盘说明主控OK,FLASH OK,MP3的个工作电压OK.现在就刷下固件!确定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04-05):
固件问题!找固件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