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df 出现控制锁 有图

楼主(2008-11-10):
已更换按键,故障依旧~而且行幅窄
更换

网友:
重写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提醒 我试试

网友:
程序已写 故障不变~~ 请指教~~

网友:
哈哈 按住MENU 就能开锁 ....还有 ...就是 如果不是MENU 反正就是 右面那个 长安就能解锁...

网友:
给CPU供电得78L05坏了 更换已解决按键问题
不过画面有些失真 刷过资料 再刷回故障不变 ?改如何去修

网友:
我的753DFX这个窗口是蓝边,白地,红字,中间的2个字是锁定,设置和解除方法是长按MENU键10秒。

网友:
呵呵
兄弟和我上次修的一台一样
也是锁
刷了程序没也换了东西没用
你猜最后怎么修好 的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相信
就把5个键全换了
但是换下来的用表量都还是好的
真的有点纳闷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但 就是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