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用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08-11-10):
机器用外接电源点不亮,拆开机发现MAX 8731AE的芯片烧掉了,旁边一个电阻也有焦痕,现在测量阻值为137,请问原阻值应该多大的
[
]
不开机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故障解决,此电阻虽有焦痕,量的阻值不算太高,应该对电压的影响比较小,遂换了个8731,开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