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楼主(2008-11-10):
主板的电感对地阻值为0是不是短路了,两相供电的。。。开机针原5V现在2。8V是否正常。

网友:
这块是p4p800-x主板的

网友:
电感一脚不是接地吗LLLLL

网友:
你说是,是不是两脚测得数值啊

网友:
南桥坏了,你可以量测3VSB对地否来做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