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键盘,需重启后才能亮灯!!!!!

楼主(2008-11-10):
PS2鼠标键盘,需重启后才能亮灯!!!!!
PS2鼠标键盘,需重启后才能亮灯!!!!!
PS2鼠标键盘,需重启后才能亮灯!!!!!
断电后就需要重启一次才能亮灯,重启一次后再重启正常。
重启

网友:
换IO的时候碰动了一个小电容,可能接触不好,启启一次才能畜满电。
感觉有点不对劲。重加焊了一下,竟然第一次开机好了。。。
呆会再试一下。

网友:
吓死我了,刚才发完帖去试了一下,没有断电,再开机灯是亮的,竟然还是不能用PS2,重启正常。
断电过会再开,OK。

网友:
再不断电,呆会再开试下。。
先前下了一个黄色排容,感觉没有改变。。

网友:
OK。。。再断电试一下。

网友:
感觉好多了。。。。。。。。。

网友:
好了没有啊?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晕,一时间发这么多,也不知道你到底修的哪里,有没有好起来,PS2不能用可以先上测有没有少跳线帽,然后量四条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开路电感坏,短路电容坏,一切都排除了还是不行就先换个IO试试,像一些VIA芯片的板子就很有可以是桥坏掉了

网友:
但是刚才没有断电,过了一会竟然还是需要重启才能用键盘。
以上都是没有接硬盘的。

网友:
信号线阻值有量过了吗把排容去了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
换了一个COM插口旁边的小电容,O了。

网友:
没复位,自动通电,换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