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E SE 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08-11-10):
8237R的南桥
故障现象:硬盘光驱都能认,光驱能够引导, 硬盘引导不能进系统 ,
                 windows原版安装,复制完系统重起。硬盘应该引导进入系统。但是仍就提示:
                 DISK BOOT FALLURE,
用IDE和SATA都一样 ,不能引导系统。该问题如何修复?

网友:
是不是你有两个硬盘,用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把一切外设去掉再试,声网卡都关了还不行有可能是北桥坏了哦

网友:
换一个硬盘 可能硬盘坏了 在换一下数据线 看看硬盘的跳线 主从 是否跳对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都更换过,故障依旧
请问一下,是南桥虚焊 ,损坏呢

网友:
升级一下BIOS 试吧!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你把这个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试市

网友:
硬盘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