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

楼主(2008-11-10):
845gv-m2 不跑啊。BIOS 也写啦 好像南桥有点发烫

网友:
先清除CMOS设置,再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发到这边来干什么?是求BIOS还是找人帮忙啊、写也写不清楚各个电压时钟等.

网友:
看3。3VSB 是否对地短路,如果不短看显卡供电1。5V有无。

网友:
你的这片主板肯能底座有问题

网友:
觉得桥烫的话打下阻抗嘛,确认一下是否挂了

网友:
加电后南桥烫 ,看一下AGP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