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

楼主(2008-11-10):
高手:我有一块ONDA N61G的主板换了6.3V的电容就开不了机

网友:
没换之前可以点亮不?换的电容有没有问题,好好检查下?全部检查完了在来

网友:
之前没换电容是可以开机的,只是死机

网友:
那就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是不是有连锡的地方?在不行就 在换一遍。测下桥的1.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换的电容一定有问题,要不就是你换反了,造成保护不开机

网友:
呵呵 最近在坛子里 看到好几个都是因为换电容后主板不亮的帖子

换电容的时候 一注意极性   二不要连锡  三烙铁要接地
只要以上3点没有问题,再点不亮就要看检测卡显示代码,各电压正常与否,来诊断了

网友:
ONDA N61G的主板看看RT9202,这个电容坏了,这个也烧了,我修过几块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如果电烙铁不加地线 会坏那些件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那静电坏的东西就说不准了,桥,I/O。都有可能

网友:
如何给电烙铁加地线呢,谢谢回答!~

网友:
我感觉很奇怪,那么多到论坛上喊换电容换出事情来的,焊接功夫实在太差! 建议不要再维修了,用废板加练一个星期再出来.
焊接不好无非是虚焊, 焊短路的,电容焊反的,换的电容大小不对的,焊接时弄断焊点旁边板上信号线的.
我见过焊一个电容弄断5根信号线, 焊的那一堆焊锡还把断的地方盖起来,我重新处理的时候才看到,那样的焊接功夫也敢搞维修,难道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真汗死!
换电解电容,5元的破烙铁换了一公斤电容也没有出过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