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南桥问题

楼主(2008-11-10):
主板没有复位 复位常亮
CPU主供电1。5V   南桥供电1。5V  内存主板供电2。5V
对地PCIA14 只有30
南桥发烫啊
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下掉网卡,AGP供电管换了(在最上面的PCI附近)

网友:
1117有没有换一下看看,或是拆掉网卡试一下!

网友:
谢谢高手们,明白啊  无工具换啊。哈哈

网友:
先不换,把网卡下掉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啊

网友:
量1117的对地阻值 就可以判断南桥是否好坏的啊

网友:
测1117三脚 第一脚只有26  第二脚只有7  三脚是很低电阻

网友:
第三脚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