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坏了 有谁能修吗?

楼主(2008-11-10):
DELL optiplex GX200 的电源坏了,现象 按电源开关主机无反应,电源开关批示灯黄灯闪(正常是绿灯)。

主板上的灯加220时只闪一下,不亮。

主板的接口与其它电源不一样,没法换新的。
不知拿个其它电源改线序能不能用?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短接一下看看电源能启动吗,要能启动测下各电压正常吗,确定确实它坏了再考虑换它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你发几张图片我看看怎么修或者怎么换。

网友:
用手机拍了几张您看行不行,也不知拍什么

网友:
电路我用喷电器的什么罐清了一下,不然都是土什么也看不见。

网友: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两点说明:
1、发生问题时房里跑水,UPS跳了,这台机子就死了,机子在高处没进水。
2、主板上记得加220时有个灯亮,现在不亮了
3、主板有问题现象不是这样的

顺便问一下,这个电源短接哪两条线能点亮?

网友:
绿色POWER-ON 待机+5V,与任意黑地线短路
你看有无待机电压,

网友:
我专门拍了照片的,你看那个插头上有绿线吗? 这东东的管脚和别人的都不一样, 谁知道DELL 这系统的其它电源只要能插上,能给电,尺寸大小没关系谁能给帮找一个代用品?

网友A:
你没测一下一次电源供电和二次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灰色线是ps-on。

网友B:
灰色线是开机,P2插头蓝白是3.3V。P1插头,紫线5V,橙线PG,黄线12V,蓝线-12V,白线-5V。我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因电源里烧得一塌糊涂,后用一普通电源对应改造了一下。一样用。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那我找个电源 按这个线序改改 看看能不能用。 改不成再请各位帮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色线是开机,P2插头蓝白是3.3V。P1插头,紫线5V,橙线PG,黄线12V,蓝线-12V,白线-5V。我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因电源里烧得一塌糊涂,后用一普通电源对应改造了一下。一样用。

那我搞不定,到时你能帮个忙吗?这电源肯定不是严重故障,我看过没有烧过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一下一次电源供电和二次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你是说测 变压器输出吗? 还是别的什么,给画一下 测哪个元件?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色线是开机,P2插头蓝白是3.3V。P1插头,紫线5V,橙线PG,黄线12V,蓝线-12V,白线-5V。我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因电源里烧得一塌糊涂,后用一普通电源对应改造了一下。一样用。

经测试: 灰线短上后,电源风扇转,各点电压都有(除了没找到白线和橙色线)

下面我该做什么呢?  把线查回板子上,再手工短一下灰线,看看主板能不能起来?

请赐教。没修过这东东,不过懂一点点电,想自己试试看能不能搞定。
谢谢!

网友:
我改过DELL的电源,接口跟普通电源不一样,可以用长城电源改。明天我把资料传上来。

网友:
十分感谢!好人啊!!!!

网友:
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

我以前在戴尔的电源厂干过

其实好多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只是不内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