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关了总电源,然后再开就是自动上电,正常关机,总电源不关,就没事

网友:
那是你在非法关机情况下再开肯定会出现自动上电了

网友:
正常关机的啊

网友:
那BIOS有没有保存,电池有没有电,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是华擎p4i65gv主板啊

网友:
是否CMOS里电源选项设置不正确,将掉电后设置了POWER ON

网友:
bios设置了没用啊在电源里面该设置的都设置了

网友:
能正常关机就是正常的啊!

网友:
能正常关机但是自动上电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电源和电池都换了没用

网友(2009-01-27):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次是cmos电池没电

网友:
查主板ATX座14脚的外围元件

网友:
查绿线周围的元器件,一般是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查查CMOS电路吧!很多时候特别是品牌机,电池没电了就会这样!

网友:
先给CMOS放电,然后看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