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A560电路图

楼主(2008-11-10):
求:方正A560电路图
不触发,3.3V有,无5V

网友:
把南桥EC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块主板的BIOS被人换成了升技BD7-E的BIOS芯片PM49FL002T-33JC。方正A560 的BIOS文件哪位朋友有啊?

网友:
你要报主板型号。

网友:
主板型号怎么看?

网友:
BIOS原型号应该是SST 39VF040

网友:
就是这张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插上电源,电流0.01A ,KB3910 的175脚为0V,按开关不能触发,KB3910 的30脚有跳变

网友(2009-07-06):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下不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