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好了个断头U盘

楼主(2008-11-10):
很久以前朋友给的一个不能使用的128M Gainward  U盘, 找了几个低格软件,其中的一个把这个盘修能用了,一直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坏. 由于这个盘打开过封胶, 使用中也没有采取措施, 经常有可能散掉. 有一次插盘时用力不当,把U盘插头给弄断了. 当时也没有想再修, 放了近一年时间.  今天想起把它修一下,也许还有点用处.

由于6个焊点,只有一个还连着一些, 其他的都断掉了,而且有的断掉后还有比较大的间隙. 只有加焊锡连接了. 关键在于两个外壳接地引脚一定要先焊好,标准是焊接要牢靠, 焊接以后插头和盘体的位置要平直. 然后把4个真真的连线焊点加锡连接好.这样基本上牢靠了. 焊完以后,目测一下是否符合要求,有没有造成不应该有的连接,没有的话焊接结束,最好用表测量一下,保证该通的通,该不通的不通. 这些做完就可以上机了.

上机以后,顺利认盘,只是过去的一些文件有的好着,有的不能读写也不能删除了,还有一些容量不见了.  只好通用系统的格式化功能格式化一下.,容量恢复. 读写试验正常.

由于本人眼睛视力不好,400度老化了,眼镜质量不好,焊接过程中不断掉眼镜,给带来不少的麻烦. 有时得估摸着焊, 甚是不便.
不管有用没用,这个盘算修好了. 吸取教训, 装好后用胶带纸给固定好, 以免再次损坏.

网友:
难为张老了,下次这样的小问题让我们这些小弟弄吧。

网友:
杀鸡不
要用牛刀啊!

网友: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传诵勤俭节约美德
老师傅们走过一路
洒下辛勤汗水
为我们这样菜鸟谋福
你们辛苦了!
注意身体多休息

网友:
在脑子里想像张老当时的样子,有点好笑,有点可爱,呵呵。

网友:
这点焊接的小问题,帖子发一下,(估计没个城市都有点)
小问题交给我们这些徒子徒孙就行,
哪用的了张老亲自动手,难为你了

我们修断头U盘,烙铁+吸枪干掉边上2个接地,出来两个洞洞,热风枪上,几分钟就OK。
外壳502占,弄出来跟新的一样。看不出来修过的,有时候会把头弄的歪点

网友:
难为张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