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462主板 电压都对 不复位 急 急 急 急

楼主(2008-11-10):
硕泰克 SL-KT400A-C   CPU 供电 内存供电 都对 就是不复位  时钟晶振也换过 还是不行 那位高手帮帮忙   急!!!  在线等

网友:
如果时钟都正常的话,你摸摸32.768晶振看看有没有复位,再不行的话
就是换南桥了

网友:
时钟我找了 没有一样的  换个晶振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