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ASUS (S-25F) ATX 250W power 整批不穩~燒主板

楼主(2008-11-10):
[已解決]
就是更換我圖中紅圈地方的電容 : 220uf/25V + 10uf/50v
基本上這2個一定壞~其他的則要測試才行
感謝大家的幫忙!~

Dear all:

3,4年前~公司出過一批ASUS OEM 的 PC ~

過了3年 Warranty ~便陸陸續續開始~壞power and 主板 (其實因該是2年多就開始常常有power不穩狀況)

目前~已經累積 78 顆 故障的 ASUS (S-25F) power ~

而主要的問題是:

1.power不一定可開機,很不穩定

2.power可開機,但是會燒 PC 主板

3.電容~多沒爆

==================================

我對維修power不是很懂~我大致test了一下 (所有power故障狀況多幾乎是一樣的)

1.只接上 AC power (沒power on 觸發 and 接負載) ~ power就會發出....."滴滴滴"....的聲音
  量"紫色"(Purple)  +5VSB , 竟然高達 +6.05 VSB

2. 接著接上負載(一般的風扇+一個DVD rom),然後power on (強制觸發)
    量 + 12V , +5V ~多為 -5% 範圍內

3.這顆就是最多故障狀況一樣~可開機~但是不穩定 會  燒 主板

不知是否有人對這款ASUS power 有研究過 or 有何方法可以Debug
目前還有很多~多有問題~asus已經不管了~請大家幫幫忙

TKS

===================================
圖一: 是asus Mark

圖二:可發現~在"光藕" 處 ~板子多焦黃了 (幾乎7x顆power多一樣)

圖三: 較清楚的電路板正面圖示

圖四:電路板背面

网友:
欢迎来自中国台湾的朋友

根据你所说的:
1.只接上 AC power (沒power on 觸發 and 接負載) ~ power就會發出....."滴滴滴"....的聲音
  量"紫色"(Purple)  +5VSB , 竟然高達 +6.05 VSB

2. 接著接上負載(一般的風扇+一個DVD rom),然後power on (強制觸發)
    量 + 12V , +5V ~多為 -5% 範圍內

3.這顆就是最多故障狀況一樣~可開機~但是不穩定 會  燒 主板

首先只接上ac电源,发出的....."滴滴滴"....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
有些电源不接负载的时候电压稍高也是正常的。
你接上负载 一般的風扇+一個DVD rom 只是5v和12v有负载了,这时紫色线电压是多少?

触发电源后各路电压的实际测量值发出来看看。

网友:
1.聲音~聽起來~感覺就像是我畫紅色圈圈那邊

2.觸發後~ATX 20pin 電壓

pin1 --> +3.368 VDC (Orange)

pin2 --> +3.368 VDC (Orange)

pin3 --> COM (Black)

pin4 --> +4.98 VDC (red)

pin5 --> COM (Black)

pin6 --> +4.98 VDC (red)

pin7 --> COM (Black)

pin8 --> PWR-OK = +4.98 VDC (Grey)

pin9 --> +5.88 VSB (Purple)

pin10 --> +11.74 VDC (Yellow)

pin11 --> +3.369 VDC (orange and brown)

pin12 --> -11.2 VDC (Blue)

pin13 --> COM (Black)

pin14 --> PS-ON # (Green)

pin15 --> COM (Black)

pin16 --> COM (Black)

pin17 --> COM (Black)

pin18 --> -4.9 VDC (white)

pin19 --> +4.98 VDC (red)

pin20 --> +4.98 VDC (red)
==================

看起來~就只有 pin9 and pin12 電壓有異常,其他多還好

网友:
把电源前端的几个电容换了,一般是50V 10uf左右的。

网友:
感謝各位回覆幫忙
======================
目前~進度!~

於光藕~附近電路板~焦黃部分~其周圍的電容~

雖然外觀均正常~無突起~無爆漿~但是用儀器去測試~均是故障的~

PS:剛好就是我圈紅色的那裡面三個電容~2200Uf/10v + 220/50v +10uf/50V

================================

1.更換後 " 雜音"...滴滴滴~~消失  ~ YA!

2. +5VSB 也恢復正常為 +5.02 VDC

3.目前只剩下 -12 VDC的電壓還是偏低~為 -11.2 VDC

後續繼續測試~~

===========================

PS:我想請問一下~~我發現"光藕"~有一顆~好像是因為高熱~而變的比較黃
   想請問~是因為其周邊的電容故障~導致~

還是~~"光耦"~本身有問題~導致其周邊電容故障?

不知~~"光耦"~~怎麼測試其好壞? 可用電錶test 嗎?

TKS

网友:
光耦可以用测量2极管的挡位去测...有点那边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
里面的结构就是有点那边是光电2极管..没点那边是光电3极管..中间不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