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AG档LOGO

楼主(2008-11-10):
麻烦啦..一般档LOGO.我都会先测一下PS/2供电,但这块板PS2是接在待命5V那里的.电压低了0.2V测得4.8V.但我把PS2供电断开后..电压还是一样..但既然不档了..心里喜了一下..复位一下..还是档.. 头都大了..量了其他什么都没问题.BIOS都刷过了.接一个5V电压过去..还是一样.只要冷机开就可以过.不档..复位又档了...请教大伙啊..还有什么办法搞这样的板

网友:
PS:IO已经换过了

网友:
老大 这个电压正常啊。你进BIOS里边设置 下 一般就可以解决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刷BIOS了 你检查下是否硬盘接好 或者你按F1 或者F2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大哥..我那是已经档了LOGO.怎么进BIOS设置.再说BIOS我已经刷过了

网友:
档LOGO多为不过内存,硬盘.

网友:
大哥..我是测板啊..怎么会不过硬盘.内存我是试机用的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