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47主板

楼主(2008-11-10):
现有一块ms -6547主板,其Q62三极管已烧焦了,不能识别其型号,望各位坛友帮忙,或者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很小的那种三极管)

网友:
大小一样一般就可以代换了,不过你最好通过电路判断一下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后再代换

网友:
可用与旁边的三极相同的代换试试,能找到相同板子对比也行。。。

网友:
用7002代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