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an S5102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10):
这是一个服务器主板,主板上电自动开机,开机电路跳线只能触发关机,不能触发开机,清COMS无效,我没有编程器,不知道这问题是否与BIOS有关呢

各电压均正常,按桥和板载显卡都没没有反应,自动开机时,诊断卡的代码是C0,我尝试多复位几次,分别出现C1,E0,01,估计是CPU问题吧,上假负载和阻值卡,测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望各位大侠能出谋划策!

网友:
急呀,这问题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查开机线路,一般是三极管击穿

网友:
IO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我修过

网友:
  4楼说得有理呀

网友:
可是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找到I/O换了,但还是不行,最后把COMS跳线拔了就点亮了,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