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50.用R3测试看不懂结果

楼主(2008-11-10):
[8]macro + micro4x4 tiliong write
error id c0vc009
1024x768 -32  bpp(60hz):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mda0  7
这是结果.是那一个闪存坏了吗.还是别的

网友:
我用红线圈出来的是那粒坏的吗 我是看了看了坛子上的这个

我能介用这个图维修吗
我手上也没有七彩虹的资料

网友:
与这个图上的定位一样的,你换就懂了.mda0  7 你的应当是左下角的那个

网友A:
谢谢
我测的一根数据线对地短路就把你说的那个闪存拿下
可是测试后还是有错误啊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a0  0 1 2 3 4 5 6 7

网友:
是说那一个显存有错误,并不能把它直接给取了,你就要测一下这个显存的AD线的对地阻值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测的一根数据线对地短路就把你说的那个闪存拿下
可是测试后还是有错误啊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a0  0 1 2 3 4 5 6 7

有上面的结果,说明你拿对了有故障的显存,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6楼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