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11-10):
一块七彩虹865主板,不上CPU能复位,一上CPU位都不复了,CPU座孔的,我把座子取下来看了没有什么外观损坏,背面也不短路,请问这种情况如何修,从那方面下手

网友:
先看CPU主供电是否正常.加假负载测量看是否有PGODD信号.另外北桥上1.5V和2.5V也是否正常.

网友:
复位电压低看看南桥旁边的共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是CPU接触不良,这种情况我曾有过

网友:
我刚才测了一下,CPU主电压有1.7V 但是CPU无温度,我压北桥跑C1估计可能都吹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