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电脑电源烧毁换新电源主板没有反应

楼主(2008-11-10):
有一台电脑电源烧毁换新电源也开不了机主板没有反应,我因该从哪个方面去修理【以确定新电源的好的】 主板intel E210882 我想学着修理请各位师傅给指导帮助 谢谢!!!

网友:
你先清一下BIOS,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按不能触发检查,重点查IO及南桥

网友:
南桥触发电压3。3V      I/O   南桥

网友A:
电源与主板断开!将绿线与黑线短接看电源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与主板断开!将绿线与黑线短接看电源有没有输出!

你好 电源是好的 换到别的机子上可以用 谢谢你提供的方法!

网友:
主板电源芯片是好的不?》

网友:
测开机电路,测电池,测CPU、内存供电。

网友B:
如果不开机,南桥烫的话,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开机,南桥烫的话,桥挂了。

南桥不烫,就是这个主板我找不到 I/O芯片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A:
主办型号确定性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办型号确定性的说一下!

你好  在主板只有intel E210882这个型号 在网上也查了没有更多的信息【前面那个电源保险丝烧了,有一个电阻和电容也烧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办型号确定性的说一下!

你好  我找到了主板的型号是 D915GLVG

网友:
没收清楚是不上电还是不开机

网友:
我这有一块跟你一样主板。这个主板的BIOS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找不到的。测一侧待机电压正不正常。CPU供电对不对

网友:
到新手区查查资料 跑开机电路

网友:
你是新手吗?在忽悠吧

网友:
首先查供电看是否正常。再一级一级地查。

网友:
是谁家的板子,不可能没有IO吧。

网友:
补充一点,插上新电源,主板上的电源插座前的指示灯亮

网友:
像这种烧电源,主板又一块烧得,多数问题都出在电源芯片上,但也 又南桥芯片坏的 ,重点查启动电路,电源供电,主板又没又短路现象

网友C:
IO都没有?????? 怎么可能啊....... 还是先看一下触发拍针有没有电压 然后再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都没有?????? 怎么可能啊....... 还是先看一下触发拍针有没有电压 然后再查一下开机电路......

我是新手IO可能没有找到 触发排针  有3。2多的电压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那可能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还有你的ATX电源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还有你的ATX电源有没有短路啊??

短接绿线和黑线cpu风扇转 电脑没有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短接绿线和黑线cpu风扇转 电脑没有工作

风扇是不是一直在转?? 是一直在转的话开机电路就没有   如果是转一下就停了 那就有问题..  也可能是ATX电源自我保护了..

网友:
重点看下 开机电路   还有 IO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思路是重点查+12V问题

网友:
不可能没有I/O吧

网友G:
你把给CPU供电的四芯插座取下来,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多半是I/O坏了,英特尔原装板不能触发多半坏那个东西,应该是SMSC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是不是一直在转?? 是一直在转的话开机电路就没有   如果是转一下就停了 那就有问题..  也可能是ATX电源自我保护了..

风扇一直在转  主板没有自检 显示器没有显示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给CPU供电的四芯插座取下来,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多半是I/O坏了,英特尔原装板不能触发多半坏那个东西,应该是SMSC的芯片吧!

不插CPU供电的四芯插座, 也不能触发开机 I/O 是SMSC芯片 谢谢!

网友(2009-02-22):
开机板子有电吗?

网友:
, IO 坏老,换个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