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e280s用电源和电池都不能上电!!!

楼主(2008-11-10):
联想昭阳e280s本本,用电源和电池都上不了电,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啊 !!!它的供电芯是什么啊???那位高手给指教下,谢谢哦

网友:
能充电么?
供电芯片是MAX1999,  量量+3V,+5V有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主板电源口19V电只有0.1v进电,适配器有19V电,在1999附近有个三脚管很烫!!!

网友:
按你说的现象是有场管坏了,对地短路造成的 ,把那三个发烫的管子换掉,在测别的场管有没有坏

网友:
先量一下19V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存在短路

网友:
你都有发现,有一个管很烫为什么不换掉试试,一步一步的排查呢

网友:
有短路的  换掉坏的就OK了

网友:
不会吧。先把保护隔离部分修好再测吧

网友:
应该有短路,查一下.

网友:
呵呵 电池充电部分肯定也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