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11-10):
一815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CPU供电、内存、AGP供电都正常、故障为有时不跑码、有时不过内存、有时又正常了。无从下手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北桥有重大嫌疑 你可以用手 按住北桥 然后加电  试试

网友:
看一下CPU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你可以用手 按住北桥 然后加电

刷BOSS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北桥空焊,不过用手压不一定起作用。

网友:
是的,同上,北桥虚焊,需要BGA焊接机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