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楼主(2008-11-10):
IBM X41 报0187.0191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哈。。。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 得刷bios

网友:
那个有IBM X41的BIOS资料啊,传个上来试一下吧

网友:
晕,上官方下载一个就是了..
www.lenovo.com

网友:
下载的用不起去。没法,实在不行叫客户换版了

网友:
LZ你够狠的,搞不定板子搞定客户也行,IBM的BIOS其实你找下分解工具应该不是很麻烦就解压出编程器刷的BIN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