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后的问题.有一IDE接口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8-11-10):
主板维修后的问题.有一IDE接口不能正常使用!462的主板.开机没有显示.更换电容和内存N03管后开机正常,但不知道为什么.主IDE口不能正常使用.设备可以认得到.但不正常使用!比如说:插上光驱.可以认到.放入启动盘,不能启动.硬盘插上去.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认到的光驱或者硬盘型号对不对?有的会认出乱七八糟的型号出来。。。

网友:
比对这两个IDE接口中各针脚的对地值.

网友:
会出现乱码.而且主.从都显示同一个设备.但从的没有安装任何设备.是什么故障引起的呢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有可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IDE线的问题。换IDE线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应该 是IDE线路的问题!检查一下主板背面的IDE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已经排除其它问题.估计是主板的问题.要怎么检查IDE接口呢.新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跑  电路    不过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        你确定你换的那个线是好的吗

网友:
看来是IDE的数据针脚有部分失效,你测下数据脚各脚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主板上 线路的 问题  本人新手  学习中

网友:
先看看IDE的排线插头有没有插反,有可能硬盘端的插头插到了主板上
如果依然,换线试

网友:
换根IDE数据线试试,不行的话跑IDE的线路,打一下阻值,加焊一下

网友(2009-02-09):
光驱和硬盘上的跳线有跳啊,或者BIOS设置错误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反面线路断了.

网友:
我认为南桥故障

网友(2009-10-21):
我也遇到了我昨天晚上修的板子就是一个口不好使显示乱码80 G tttttttttttttttttt什么的符号  我量了两个口的阻值1口有3个针不对阻值太低了我看后面的跑线直接干SB里去了   我感觉是南桥坏了BIOS我刷了不行啊

网友:
换ide线,量数据线阻值,刷bios,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