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无显,诊断卡跑2F

楼主(2008-11-10):
这台X31是昨天接过来的机子,本来是诊断卡不跑码的,今天加焊了下北桥,跑码了,但是用客户的内存跑C0,后来换了自己的内存跑2F,还是无显,请教下现在可能会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北桥?显卡?或者是内存槽?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我自己不敢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怕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显卡

网友:
补充一点,不上内存跑A0,上电电流都是到0.58A左右,没什么起伏变化

网友:
是北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谢谢LSD兄弟,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显卡变形,边角有点翘
重做显卡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