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STV9211能用什么IC代换?

楼主(2008-11-10):
修一台方正显示器,无蓝色,测STV9211蓝色信号没输出,红绿正常,但手头找不到STV9211更换,能用什么IC代换吗?
显示器

网友:
STV9211蓝色信号没输出,它有没有输入信号,STV9211不能用什么IC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基色测过输入信号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开输出不正常那路检查是IC本身问题还是后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