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45主板NB巨烫求助

楼主(2008-11-10):
一磐正EP-P4MKI主板,故障:接POWER-ON键,看到CPU风扇轻微动一下,判断:有短路! 拆板检查得知4PIN的CPU供电电路(两组)有一组的上管坏(3只脚通路),测得后面的负载只有50欧左右的阻值,但确实找不到有短路的元件(没上CPU,内存,集显),补上一个上管上电试机,一会补上去的这只上管又烧了,停机。。猜想:可能是PWM的控制IC坏了。因没能找到同型号的换,所以把坏的这一对管拆下,只保留一组供电。再次上电试机,余下的这单组供电正常1.75V。主板可以持续开机。过一会感觉到有高温的气味,摸一下NB(北桥)很烫,前后不过2分钟。就烫成这样了。

不知是因为供电问题还是NB坏了呢?各位?NB的供电是独立的还是在4PIN处与CPU一起的?

网友:
把mos管都去了
还短路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我已把所有的MOS管都下掉了。阻值还是在50左右。

网友:
一相供电是不行的,最少得二相.如果是三相折掉一相还行!

网友:
是不是真的?那为什么NB会那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