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开机后 停在LOGO 处反应了,

楼主(2008-11-10):
DV1000 开机后 停在LOGO 处反应了,     南桥换过了,北桥也加焊过   开机后快速按Esc 能看到自检到CPU刚过,就不动了

除了刷BIOS  还有什么办法,请帮助

网友:
试下硬盘转接头!

网友:
忘了说一下,我已经拆开了,点的光板,外围设备都没有的,只有CPU 内存,风扇

网友:
COMS电池放电看看

网友:
放过了。又装上了,还有什么原因喃。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下CPU试一试,还不行的话换块硬盘,重新做一个系统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
刷新BIOS 试试

网友:
能不能进BIOS不能的话刷个BIOS试试要是能就有可能是南桥吧试试看吧当机有很多可能啊那是学要测量和检查的啊光猜不行啊

网友:
用光盘近虚拟系统看能进不。如果能,那你就看硬盘是好的不。

网友(2009-02-22):
我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到一个清华同方的档机。CPU换了/南桥做了。BIOS刷了。没修好。

网友:
把芯片一个一个拆把MODEN  网卡 PC卡 声卡,拆一个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换CPU,IO、EC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一下 IO  之前我遇到过。。换个就好了

网友:
广达的板子可以看看键盘接口的电容排, 以前碰到过几次EW2的板子,开机死机,但NUMLOCK灯亮--正常不亮,换了键盘接口的电容排就好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

网友:
南桥的原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