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WL19AH

楼主(2008-11-10):
求助!型号 联想LXM-WL19AH 高压电源一体板上,高压板的场管型号(以前被别的地方维修过,改的驱动板,把原来的2个场管拆除了),,,哪位大哥知道这2个场管的型号告诉下,谢谢。
[
]
电脑

网友:
换个高压条
换个高压条呗

网友:
是K3615,贴片252封装的,是吧?~~~~~~~~~~

网友:
好像是3055

网友:
3055,IRF630,IRF840,K2565,6N60都可以代。

网友:
早几天修的同样机,是3055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