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电池被锁,bq8011+24C01组合,望高手帮忙

楼主(2008-11-10):
顾客的DELL D600电池,换新电芯后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悔当时没有备份码片数据。现在1、3、5灯亮,bq8011+bq29310+24C01组合,电池型号:TYPE C1295 六芯,11.1V,4700MAH,53WH,现在换的电芯是三星ICR18650-22B.哪位高手能帮我看下怎么解决吗?能否帮解一下码,或提供一个好的数据?在此先谢谢你们了!我的邮箱:NO.1china@126.com

这是原来的数据:

S24C01(NO,bq8011+bq29310).rar

175 Bytes,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需要用专业适配器配合软件解锁。

网友:
这问题没有高手帮一下忙吗?到很多论坛看了都说不能直接覆盖,都要解码的。因为我不是专业搞电池的,所以这方面的专业软件我没有。哪位有软件的师傅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真心希望电池高手出现帮忙,虽然这电池已经从我的二手机上拆一个换给了顾客,可是还是希望能搞好这电池,毕竟另买一个新电池来配这二手机不划算。

静静等待你的到来。

网友:
经过这么多天的等待,难道就真的在这里遇不上电池维修高手?再顶一次上来,如果没有高手出现看来只有到其他地方找找了。顶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网友:
还能充放电吗?135灯亮,应该还能用

网友:
这个电池的数据不能直接覆盖的,需要改,24c01的数据刷出来改一下,刷回去就可以了,具体的解锁地址段是0x06改成00,  0x07也改成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