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OP40笔记本BIOS芯片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买了台280U 用以前的天目编程器上的TSOP48转接座写不了。
以前那个编程器可以写的,必须买TSOP40转接座嘛?

网友:
你的座是那买的?
  我都买不到啊

网友:
我怎么看好象是应该靠箭头那个方向焊的。

PS:这个比我的那个好。我那个是夹针的。貌似先进,其实麻烦。芯片针脚还要清洗干净,不然总有一个两个接触不上。还不如这样焊上去牢靠。

网友:
你那个TSOP48的座子能和280U搭配吗?
还有我也觉得你好像把芯片焊错位置了

有些编程器的座子和别的不通用的噢

网友:
TSOP48与TSOP40的座子是不一样的,不通用的,

我用3000U,都买了,

网友:
这个座子是原来的TMC_96E上的配套.
原来的那个编程器可以用这个座子写40脚的芯片.
换了个280U,写不了了

楼上的说的没错,是焊的反的,正反都试了,就是不能用.

网友:
芯片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