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11-10):
1、辅助电源部分的检修
       如果紫色线没有5V(往往伴随绿线没有3.6-5.2V)的话 ,就要检修辅助电源。如果保险烧了,检查四个整流二极管(一般只坏两个),和两个330UF/250V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只坏一个电容,但它所接的150K电阻绝对开路了 ),查辅助电源开关管(绝大多数为XN60系列场效应管,多彩、鑫谷、达硕多选用K3067等,也有一些选用普通三极管的(如世纪之星多选用TOP221Y等)和两个E13007开关管或C4242有没有坏,这样检查过后就不会再烧保险了。如果辅助电源还没有输出,就要检查300V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一般为1.5-4.7欧)、辅助电源开关管B极所接电阻,还有输出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整流管。检查到这一步,电源紫色线肯定有5V,同时绿线应该有3.6-5.2V了。如果绿色线仍然没有3.6v-5.2V的电压, 这时就需要检修TL494了(这里TL494是一个总称,它包括TL494、LM339及周边电路)。
       2、 TL494(可与KA7500互换)及后级输出的检修
       接入市电后,紫色线有5V,绿色线没电压时,应检修TL494。TL494正常值是:12脚应为12V,2脚应为2.5V,13\14\15脚为5V,1脚为0V,4脚为5V,8\11脚为0V,否则,TL494坏了应更换或者LM339及外围有问题,实际应用中LM339及外围低压阻容极少损坏。如果上述电压都有了,说明TL494及其外围没有问题. , 这时应检查末级的三个肖特基高速整流管有没有坏和末级输出电压的电容,如果还不行,查TL494的8\11脚所接的两个推动管(C945或C1815)肯定有一个坏了。
       测电源有没有问题时,一定要记住测紫5V和灰线待机0V、启动后恒5V,至于绿线有的为5V多,有的3.6V,反正在3.6V-5.2V之间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TL494 是:12脚为22.3V,1和2脚为2.51V(测时带咝咝声),13\14\15脚为5V,4脚为0.03V,8\11脚为2.09、2.06V。我的是带载不足。请大师们帮忙分析解决。

网友:
楼主所说的正常时8\11脚为0V,好像不对吧?

网友:
"4脚为5V,8\11脚为0V",4脚为5V是指待机电压,开机时应为0V,8\11为0不对,待机时为2.5V,开机时为1.5V.

网友A:
輔助電源無輸出炸保險,
還有一點很重要也很特別,
那就是輔助變壓如有匝間短路,
就算你換完所有元件,通電還是炸保險,

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個電源.

网友:
重要更正:接入市电后,8、11脚应为2.2V左右。本人打字不熟,请朋友代劳,误将8、11脚打成0V。朋友打好后,本人未仔细校对便传了上来,造成误会,特此更正,并感谢楼上几位热心朋友。该2脚启动后电压1.5V不错。
谢谢朋友们。

网友(2014-11-17):
帖子不错,收藏了,以后遇到电源故障,这是很好的思路

网友:
还有后续吗?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哦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輔助電源無輸出炸保險,
還有一點很重要也很特別,
那就是輔助變壓如有匝間短路,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专业干维修的,炸保险维修后220V要测电阻,再就是220V电源串60到100灯泡,发亮不灭立马拉闸,呵呵哪里会继续炸保险啊?变压器匝间短路会严重发热,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
发帖
RE: ATX电源维修的简单方法

网友:
遇到电源故障,这是很好的思路!谢了。

网友:
好贴,辅助电源滤波电容有几个?小白新手求指导

网友:
简单方法是没有的

网友(2014-12-17):
楼主说的辅助电源前级中的C4242,是调整作用的那个三极管吗?还有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B极的电阻是包括所有B极所连的电阻吗?还是指启动电阻。

网友:
问题分析描术的越简单说明其经验越丰富

网友:
期待后续详解!

网友:
这些ATX电低压电路维修视频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