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15ap 高频叫声维修思路(已修好)

楼主(2008-11-10):
前一阵翻出两个联想电脑的电源,是航嘉 hk350-15ap,故障现象是由高频叫声,而且带载能力差,经常死机重起。一时手痒,就开始维修。维修前,现在坛子里进行一番搜索,不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而且答案也都没解决根本问题。现就这两个电源的维修步骤说一下,原理图参考的是坛子里前辈收集到的,都差不多,典型的 ka7500+339结构。

这是拆开的

网友:
楼主没说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一般都是由电容老化造成~~~~~~~~~~~~~~~~~

网友:
开始维修过程

按照坛子里已有的维修经验:
1、先观察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像常见的电容鼓包了,短路性烧坏了等比较明显的痕迹。这个电源原来用着,
只是出现高频叫声和带载能力差,经过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现象。

2、参照已有故障的处理办法,换了推动电容 10uf/50v的

3、换了7500供电的滤波电容 47uf/50v 的,可是故障现象依旧,只是有些改善,还没找到根本原因。
4、实际上我走了弯路,应该先测量各个工作点电压的,尤其是推动电压,可是我嫌麻烦,就没测,实在不得已
就全拆开,做好绝缘,测试了7500 8脚和11脚的工作电压,还有13009的基极电压,实践证明这样是事半功倍的。
经过测量,明显的两个功率管积极电压不对称,8脚是 1。85v,11脚是1。96v,明显不对称。

更换成tl494之后,以其正常了。再测试电压,8脚和11脚都是1。98v ,一点杂音都没有了。

这时修完装好的。
以上就是维修过程,在检修中,这是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少走弯路,提高维修成功率。
而且,对于这款电源,ka7500 性能不太稳定,不如494稳定。
另外,12脚的工作电压是20v ,这是正常的。
如有不当之处,欢迎跟贴,一起交流交流。
在这里还要感谢,坛子里的前辈提供的电源原理图,以及各个部分的工作原理解释,和其他的维修着的经验。

网友:
好帖子,图清文详,看的人很开心。
请版主加分鼓励啊!
大剑师 ,你的相片拍得很漂亮,请问用的什么灯光做光源?

网友:
谢谢夸奖

就是普通的灯泡,相机是200万像素的nikon 950,很老的东西了,不过用于微距摄影效果还可以,如果有个三脚架会更好,就不会模糊了。

网友:
恭喜楼主!能否提供494各脚电压。我的20脚22.3V。也是带载不足。8脚是 2.09V,11脚是2.06V。

网友:
8脚是 2.09V,11脚是2.06V。

网友:
工作电压是正常的

带载不足,通常来说,先排除目测明显不正常的元器件的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来:
1、先排除次级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后滤波电容的容量下降或失效,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的性能不良或损坏。
2、初级高压整流滤波电容的老化问题,看看是否这两个电容有问题,或是容量下降。
3、还有就是发热元件附近的整流二极管,和电解电容,一般是滤波电容,集成电路供电滤波电容。
4、排除这些故障,那就要看看 电源控制集成块的问题了,参考网上的资料,仔细进行测量检查,小的元器件没把握,就替换。集成块工作电压不正常,而周边元器件没有明显损坏,就更换集成电路。呵呵,这个比较直接了。

总之,维修的时候,遵循现易后难的思路,认真仔细了解原理图,电路工作原理,然后望、闻、测、换,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了。呵呵,又需要的补充的,欢迎踊跃跟贴,使之越来越详细完善。

网友:
我的TL494 是:12脚为22.3V,1和2脚为2.51V(测时带咝咝声),13\14\15脚为5V,4脚为0.03V,8\11脚为2.09、2.06V。我的是带载不足。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第二个电源的故障排除

第二个电源问题小一些,高频叫声非常微弱。先打开看一下。

仔细观察,基本上都正常,只是有个电容有些鼓

蓝色封皮旁边那个,看电路,应该是 +5v待机电源滤波用的

是有些不正常了吧?这个用的是 1000uf/10v的,按照7805的工作条件,怎么着前段也要比输出高上个3-4v,那么如果辅助电源次级电压稍为高一些,就已经处在过压的工作条件下了,时间长了,很容易出问题。我换了个1500uf/16v的,应该可靠一些了。

网友A:
回11楼的

1、先确定低压次级电容,肖特基整流管都没问题。
2、确定高压滤波电容没问题。
3、测量高压功率管推动电阻,二极管,三极管没问题。如果没有把握,都换掉,反正也不贵是吧?
4、更换两个推动电容,更换电源集成块供电滤波电容 。
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确定低压次级电容,肖特基整流管都没问题。
2、确定高压滤波电容没问题。
3、测量高压功率管推动电阻,二极管,三极管没问题。如果没有把握,都换掉,反正也不贵是吧?
4、更换两个推动电容,更换电源集 ...

这些都检查过了,现在就是494吃不准。我的TL494 是:12脚为22.3V,1和2脚为2.51V(测时带咝咝声),13\14\15脚为5V,4脚为0.03V,8\11脚为2.09、2.06V。我的是带载不足。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过流保护电路电压

我刚才看了你发的帖子,从你描述看,只有12v电流一大就不行,是这样吧?测试一下过流保护电路的电压。在推动变压器上有一黑一百两根线引出来,接到了电压比较集成电路附近。你参考一下,坛子里有个11中atx电源电路的帖子,里面的pm-230w的这个电路图。在推动变压器和主变压器之间有个电流检测线圈,按这个电路图测试,对照好的电源,比较一下各点电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正常

网友:
就是这个电路图

参考这个电路图检查。
如果还不能确定,那就更换494。

网友:
不光是12V,因为5V.3.3V电压低,将负载电阻减小与12V负载电流相当,大概不到10A就不行了。

网友:
确定外围元器件没什么问题,更换494

再测试的时候,7500的8脚,11脚电压,从1.8v 变到2v多的时候,会有咝咝声,感觉多少不太正常。更换以后,再测试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
过流检测输出

看我的帖子里最后一张照片,里面的一黑一百线就是过流检测的输出线。顺着这两根线到电路板检测相关元器件。是不是过流保护,有可能是12v的肖特基整流管性能不良。

网友(2008-12-21):
楼主换了主控芯片就好了?我换了2片还是不好的,你注意看下你的图片(KA7500B背面电路),11脚有个下拉电阻102贴片,而8脚没有下拉1K的电阻,造成输出不对称产生噪音。
要么去除贴片102,要么在8脚加个1K的电阻。

网友:
楼主的焊台和我的一样。

网友:
不知道那台热风枪是不是安泰信的852D+?要修理这种带贴片的ATX电源,最好还是有一台热风枪比较理想。这个好帖收藏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个长城的ATX-300PFC修了没思路了,不错试着换个494试试,成功后再发帖。

网友:
我的焊台是国产的

塞克的吧,南方产的,主要是便宜。基本上就是用来拆多脚的东西的,焊接还是用烙铁多一些,有的还不是太熟练,还要多练习练习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