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810T主板

楼主(2008-11-10):
有一块810T的主板开机点不亮PWR-SW钟只3点多伏,无意中用手碰一下晶振风扇可以转测试卡显示"FF“再用手碰一下又可过内存到“7F"就停了,从新上电又开不了机还是用手碰晶振又好了,晶振也换过不知道是什么题?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南桥以及南桥附近的元件。另外还有那两个谐振电容。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试过还不好的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