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高压包问题??

楼主(2008-11-10):
长城十七的普屏,
故障现像:行幅缩小并且枕行失真,点大概一分钟过后就垂直一条亮线继而黑屏,还烧坏一个行管,
是否是高压包坏了,
黑屏

网友:
据您所述的问题判断,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是偏转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查虚汗,在看看吧。。

网友:
看来还有待于提高呀!
我以为很有可能是包坏了就没修了,
过两天不忙了再拿出来看一看,不过假焊是不会有的,因为我全板通焊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等我有了些结果一定打上来

网友:
应该是行偏转线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