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82865PE北桥芯片背部图

楼主(2008-11-10):
谁有82865PE北桥芯片背部图,最好能看清楚钢珠位置的,原因如下:

        手里只有个8205 ,一块升技主板北桥坏了(不知道是虚焊,还是短路),怎么办呢,吹吧。可8205好象只能在上面吹,看了很多贴子还是要在下面吹,于是我把8205拆开,把里面的一个水银开关(控制向上就停止加热的)并了一个普通开关,就可以立起吹了,这下惹了祸,我在观察的时候不小心碰了北桥,结果看到里面有焊点连接在一起了,我一毛就把整个北桥取下来,想照焊IO的做法重新焊上去。

        求那位达人能给发个图啊

网友:
你会不会做北桥,
如果没经过专门学习,你搞北桥,成功率真的不敢望出喊 !!

网友:
我这不是在学习中嘛,光是看资料怎么能懂呢!!!!!!!!!

网友:
865PE你别想了.买一个植好球的桥来做,上下同时加热,单面加热板子要变形的.

网友:
不试试不甘心啊,谁有提供一下???????

网友:
哥们,别想了,你手头也没有BGA的工具,据他们讲下面加热,上面用风枪吹,成功率也不一定高啊,你先在论坛搜索一下资料,看看怎么样

网友(2009-01-21):
首先用钢网置球,上BGA焊膏,对位,上、下加热都可以。

网友(2009-02-24):
上下加热很简单可以实现 不过手头没好工具 好工具又贵 下面用烤灯就行 问题是上下的温度都是多少才合适呢  好像焊时上面的温度有个预热过程 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度 这个过程如何控制      还有焊接过程中用多少度多少时间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