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8D风枪怎么样?

楼主(2008-11-10):
安泰信AT858D风枪和安泰信安泰信852D数显相比那个好用点?

AT858D

852D

网友:
要是我就选下面的哪个

网友:
上面是铁壳的,下面塑料壳。主要是内部有什么不同,你得自己考察。我感觉上面男人用挺合适,简单实用,下面的漂亮,时间长了塑料会不会变色?我心里没底。

网友:
852D好用~~~~
这个不是塑料的,是木的!
本人在用~~~~

网友:
这两款价格分别为多少大概?我想买第二款

网友:
现在新出的都是第一个图片的那个,估计应该不错

网友:
我买的就是上面那一款,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下面852D的

我用的下面852D的,感觉嘛,。没有感觉算不算感觉,但是风很稳,学习很好用

网友:
产品介绍
特点:
1、  传感器闭合回路,微电脑过零触发控温,LED显示,功率强大,升温迅速,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风量的影响。
2、  气流量可调,风量强大且出风柔和,温度调节方便,可以适应多种用途。
3、  手柄装有感应开关,只要手握手柄,系统即可迅速进入工作模式;手柄放回手柄架,系统便会进入待机状态,实时操作方便,节省电源。
4、  系统设有自动冷风功能,可延长发热器寿命及保证热风枪。
5、  采用合金外壳、机身小巧、耐用、美观、节省工作空间。
6、  采用原装进口无刷风机寿命极长,噪音极小;采用高品质发热器在机同功率下效率可提高一倍,可有效延长发热器工作寿命及节省电源。

类别:发光管指示
功率消耗:400W
气泵气流类型:无刷风机柔和旋转风
气流量:120升/分钟(最大)
显示形式:LED数码管显示
温度调节范围:100℃~450℃
手柄组件长度:120cm
噪音:<45分贝
机身尺寸:13.8高cm*10cm宽*15cm长

网友:
价格多少?和852d哪个更好些?

网友:
下面那个270RMB,我前天买的,性价比是很好的,

网友:
我在用858的,858是旋转风,很适合做显卡的BGA显存。

网友:
偶是菜鸟。偶看还是买下面那款好了。上面那款858多少钱呢。

网友:
其实差不多   芯和风磅也差不多  看你自己喜好

网友:
这款多少钱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