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GL开机线路求助

楼主(2008-11-10):
前些天收来一块845练手,开始不开机,复位灯不亮,换了个7405后复位正常,强开机可以进入系统运行。查开机电路看到2个三极管和一些电阻都没有了,看来以前换过ATX插座都给搞没了,现在这些元件我不知用什么的,阻值是多大,绿5V是怎么经2个三极管对地的?下图中的2个三极管和3个电阻都没了

网友:
看来以前换过ATX插座都给搞没了
不可能吧~

网友:
是啊,我买来时图中标的那些都没了,atx插座是换过的

网友:
没人帮忙 。。。

网友:
可以用1AM的试试
感觉Q39的E极应该接地…………

网友:
是呀,可是Q39 E极对地670欧,一会换上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 上电 自动开机 到 检测卡出现 26 自动断电 ,把内存拿了 然后上电报警 然后几秒自动断电和 上内存一样时间 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可以指点下吗

可以指点下吗